变频器如何控制放卷速度

楼主(2012-02-01):
塑料膜卷放卷控制,有人做过吗?放卷速度根据机台的速度控制,如何运算?使用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电位器反馈位置,在PLC里面可以知道机台的线速度,如何运算放卷速度,现在我只是用偏差值控制模拟量,可是不能固定在一个位置,偏差比较大,有人做过这样的运算吗?

QQ:84818626

楼主:
能用PID控制吗?

QQ:84818626

网友A:
使用變頻器直接做PID控制,用電位器做PID回饋。

网友B:
用PID和张力传感设备组成就可以了

网友C:
还是用专用的收放卷变频器,简单效果又好,用PLC来控制的话卷径计算比较复制的。

网友D:
是有专用的收放卷变频器,像艾默生变频器TD3300张力收放卷专用型
不断向前

楼主:
这个在线速度不高可以,可是我要求是可以不停机更换料卷,大小料卷时候都要稳定生产,而且调节容易,还要适合不同材料厚度变化。

QQ:84818626

网友E:
楼主你所说的方法现在很多机器上都在用,用电位器和超低摩擦气缸反馈张力的大小,程序内容包括:PID控制,卷径自动演算,新卷径预速等,程序会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控制效果很好

网友F:
要达到高速精准防卷控制,肯定要计算塑料膜卷的外径变化,达到与机器线速度相匹配的防卷速度
然后利用偏差值控制模拟量控制速度微调。
放卷的速度膜卷的外径(是变化的,跟膜厚有关系)乘以电机速度乘以减速比

楼主:
稳定的放卷的速度与生产的线速度是成比例关系的,这个可以算到。

QQ:84818626

楼主:
终于能够完美搞好,线速度从0连续加速到200米/秒,张力一点变化都没有,非常的稳定,编程调试1个多星期总算有成果。

QQ:84818626

网友G:
楼主把程序贴出来,借鉴一下啊

楼主:
程序的暂时还不上传,大家也要多想方法,但是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含量,只是做几条公式运算就可以,在实际中运行中调节几个参数就可以,不用买专用变频器、专用电机。

QQ:84818626

网友H:
把电位器装在控制张力的棍上就可以了

网友I:
这套系统联机还是很复杂的,我以前公司就是这套系统,老外调试的具体的程序没仔细看过。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终于能够完美搞好,线速度从0连续加速到200米/秒,张力一点变化都没有,非常的稳定,编程调试1个多星期总算有成果。
这种方法比恒张力控制器还要好用吗?我们的分切机用恒张力控制。

网友K:
恒张力,用带PID的变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