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綸觸摸屏

楼主(2012-02-01):
请教触摸屏画面编辑大师,威纶触摸屏6050I的屏
如何设计报警画面弹出窗口?

网友A:
把所有报警的状态集中区东一个辅助继电器,然后用这个辅助继电器驱动触屏上的直接窗口既可以,确认后复位辅助继电器!

楼主:
谢谢1楼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B:
间接窗口也可以,我都是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