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稳压器!

楼主(2012-02-01):
求助各位前辈
农村的的变压器小了造成电压过低
能不能用稳压器稳定下啊
本人家里想安装空调但是怕安上了不好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不过空调功率大啊
锁螺丝机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好的办法。如果照明可以采用稳压器就可以解决问题,空调可以采用变频的也许可以解决。根本要从电压低的源头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