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1):
STEP 7 V11将STEP 7老版本的“库”中的SFC、SFB、FC和FB也称为指令,分为基本指令、扩展指令、工艺和通信4大部分。原来“库”中的某些块被放入基本指令,原来的某些指令被合并为一条指令。
    以梯形图中的比较指令为例,原来的方框比较器改为像S7-200一样的触点形式可用下拉式菜单设置7种数据类型,因此几十条比较指令被合并为6条。
  下面是各类基本指令的变动情况:
    1)IEC定时器、计数器(SFB0~SFB5)被列入基本指令。
    2)数学运算指令可选3种数据类型(Int、Dint和Real),增加了MIN、MAX和LIMIT指令。
    3)移动操作增加了SFC BLKMOV、UBLKMOV和FILL指令。
    4)转换操作增加了SCALE(FC105)和UNSCALE(FC 106),原来的多条数据转换指令合并为一条CONV指令,转换前后的数据类型均可设置
5)程序控制操作增加了OPN(打开全局数据块)、OPNI(打开背景数据块)、RE_TRIGR(复位循环周期监视时间)、STP(退出程序)、WAIT(设置等待时间)、PROTECT(更改保护等级)指令。
6)字逻辑运算指令将不同的数据类型的指令合并为4条指令,增加了DECO(解码)、ENCO(编码)和SEL(选择)指令。
7)不同数据类型的移位、循环指令合并为4条指令。
8)其他操作指令:原来的状态位触点指令被合并为常开和常闭触点两条指令。
新增了SET(置位位数组)、RESET(复位位数组)、SETP(在I/O 区域置位位数组)、RESETP(在I/O 区域复位位数组)、SETI(置位字节数组)、RESETI(复位字节数组)、REPL_VAL(输入替换值)、DRUM(执行顺控程序)、DRUM_X(执行顺控程序)、DCAT(离散控制定时器报警)、MCAT(电机控制定时器报警)、IMC(比较输入位与掩码位)、SMC(比较扫描矩阵)、LEAD_LAG(提前和滞后算法)、TONR_X(时间累加器)、WSR(将数据保存到移位寄存器)、SHRB(将位移动到移位寄存器)、SEG(创建7 段显示的位模式)、BCDCPL(求十进制补码)、BITSUM(统计置位位数量)。
编程时可将编程区之外的其他窗口临时关闭,V11版的梯形图比V5.4的紧凑一些。

网友A:
BITSUM早先就有,并非新增,原先为FC99 ,在ST-S7转换库中,同样,SEG,原先FC93,WSR,早前的FC90等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