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1):
要求:

OOOOOOOOOOOOOOOOOO
--------------------------------------------------------------------
            A                                   1        2         3       4

在这个流水线上,不断 有 产品 运送 过来。我假设在A处,设置4个按钮,分别指出当前路过A处的产品,要做那种类型的后继处理(1,2,3,4种)
被指定处理方式 的产品,会相应在(1或2或3或4)地点,进行处理,这些处理都是相对独立的。被处理的产品会自动离开流水线,如
被1处理的产品不会再经过2,3,4;其他的产品也是这样。
产品的处理 方式  的选择 没有规律,产品间有一定的间隔。

我想使用sfc, 在A处将按钮的值,对应放入m1,m2,m3,m4,然后在1,2,3,4处都判断是m1,m2,m3,m4是否置位,然后相应进入处理。

请教高手了

楼主:
都没有人发言啊。
我现在纠结在:
1 使用mc指令,这样可以解决几个流程同时进行的问题,但不能使用sfc这样的编程方法,写程序太麻烦
2 使用sfc,就无法实现几个流程同步进行的问题。我记得sfc的分支流程 仅支持1个进程在一个时间执行,并行分支,要所有进程同时退出,可我的进程,会有先后次序结束的

高手指教啊

网友A:
直接用移位指令好了啊~当A处有工件被判定后,分别对1,2,3,4设定0或者1;
如果A距1有a个产品,距2有b个产品,距3有c个产品则
如果判定在1作业可设定M0为1,进行移位,当M(0+a)=1时,产品在1处作业;
如果判定在2作业可设定M50为1,进行移位,当M(50+b)=1时,产品在2处作业;
如果判定在3作业可设定M100为1,进行移位,当M(100+c)=1时,产品在3处作业;
依次类推……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移位指令是最好的

网友C:
用顺控指令就好了,编四个顺控,用到哪个,就在A处按不同的按钮开关就好了,也可以直接在A处安一个四段开关进行选择

网友D:
行程控制,装按钮与人工没区别。
努力!

网友E:
还是二楼说得好。顶他。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