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一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2-02-01):
这是拆开步进电机后下面的圈圈!!想问一下所有的步进电机都是这样的吗?这个圈是变形了吗?那里可以买到?通电以后一卡一卡的轴心晃来晃去的!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A:
这个是轴承和端盖之间的弹性垫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所有的电机的轴承和端盖之间都有这个。你做电气维修竟然没拆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轴承和端盖之间的弹性垫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所有的电机的轴承和端盖之间都有这个。你做电气维修竟然没拆过电机??
我是新手!!

网友B:
对的,楼上说的没错,这个垫圈是正常的没问题的,不仅步进电机上有,伺服电机上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