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难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02-01):
有一个机械开关,没有辅助触点。接通后会通过一种交流电流,30~90A渐变,频率也从几赫兹~50赫兹渐变。
想取这个开关的开合信号,进plc。最好用电子传感的方法,对开关机械结构不做变更。

网友A:
最好上传个图片,否则不好判断。。

网友B:
是什么样机械开关呢?是否电位器呢
wananjushi

网友C:
目前来说你这个更开关肯定有下家(负载),还有上家(产生这样频率的调节设备),如果上下两个可以直接显示工作状态,那么好办。如果不行,而且不变机械,那么只有检测能流,比如功率检测,频率检测,电流检测等手段。

网友D:
楼上分析得很有道理,方法也很好啊。。

网友E:
是呀,检测开关多得是,随便加一个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机械开关是什么动作,看看可以加接近开关吗。
自学

网友G:
有這樣的開關,三菱富士和泉等都有,帶個輔住觸點

网友H:
你这个开关是不是又控制了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I:
有开关的相关资料吗?最好提供图

网友J:
三、五楼正解
汤

楼主:
有些事光寻思不行啊,我找到真家伙研究半天,6楼正解。方便准确又实惠。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