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请教三菱plc写入程序怎样加密

楼主(2012-02-01):
新手上路 请教三菱plc写入程序如何加密

网友A:
如果你是用“GX-DEVELOPER”的话,步骤如下:
"ONLINE"-->"PASSWORD SETUP"-->"REGISTER"
如果有"GX-WORK2"的话,也差不多.
以上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网友C:
点plc在线;选择登陆关键字;

网友D:
三菱的就不要加了 加了和不加一个样的 解密软件漫天飞

网友E:
防君子防不了小人(也有不知怎解密的阿)

网友C:
q 3u 3g的还没有解码;fx的有解码了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学习

网友G:
新手,受教了

网友H:
三楼很真确,但是解密太多,没办法达到效果。

网友I:
知识产权保护,应该的。

网友J:
三菱PLC 差不多就是解密比加密更简单了,所以还是不要加密了,
建议程序写完后修改编程口的连线,把其中的 第3脚和第5脚接到PLC内部220V上,谁要是下载程序烧谁电脑,哼哼,狠吧
群号在留言的下方,欢迎大家光临

GOOD LUCK

网友K(2012-03-03):
这招太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