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2):
请问有没有人用变频器把 家用交流220V变工业用三相交流220V
我所说的都是相电压 大家的意思我懂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把问题说明白点
不断向前

网友B:
家用交流220V可以变3相220V,不能变380V
什么变频器 推荐个型号

网友C:
东元7200CX,功率小的很多品牌都有

网友D:
这种变频器到处都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变频器到处都有的。

确实如此
不断向前

网友E:
西门子mm420变频器

网友F:
你用变频器变了后咋用啊?变频器不报警吗?

网友G:
家用交流220V变工业用三相交流220V ,   任何单相变频器都可以。负载要三相平衡,电流不可能太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把问题说明白点

他的意思是,单相220转三相220使用,就如有一个台湾设备是三相220的,不想用变压器转换吧

网友I:
380V  380V

网友J:
台达的也可,但只能是单相220V驱动3相380电机而以。
Andy

网友K:
9楼正解~~~
工控初学者

网友L:
2kw左右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的多的是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2kw左右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的多的是了
输入220输出380?不要说很多了,我还没见过。单相220的家用电源经变频器后可获得三相220的交流电,但不可能得到三相380V。

网友N:
先用变压器把220V 升压成380V ,然后用变频器转换成3相380V。

网友O:
LJ的变频器也可以

网友P:
1P220变3P220 1P220变3P380到处都有

网友Q:
200V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就能帮到你

楼主:
我所说的都是相电压 大家的意思我懂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谢谢

网友R:
工业用的相电源就是220V,线电压才是380V.所以任何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都可以用,关键是变频器的高频谐波对设备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S:
家用交流220V变工业用三相交流220V , 任何单相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T:
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网友U:
没有问题

网友V:
天正的变频器就可以啊,输入端既可以接三相380V,也可以接单相220V。输出都是三相220V。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W:
输入220输出也是220,除非加变压器
Andy

网友K:
引用 网友L:
2kw左右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的多的是了
220V还能输出380V?
工控初学者

网友X:
还要看负载类型,感性的当热OK,容性负载不行吧?

网友Y:
只能小功率

网友Z:
我觉得 可以先用变频器 将单相220v 变为三相220v 然后再将三相220通过三相变压器升压 最后得到中国大多数地方的规格3相380v
我维修变频器经常用220v通过一个 380v 转220v单相变压器 反用升压 检修380v的变频器 这个方法很实用 不过要考虑 功率 安装 相应的保险措施 以免出现危险

网友AA:
这种变频器到处都有
wananjushi

网友AB:
小功率变频器可以

网友AC:
家用交流220V变工业用三相交流220V , 很多单相变频器都可以。负载要三相平衡,电流不可能太大。有三菱:FR-E720S-0.1K-2.2K-CHT

网友AD:
貌似会报警的…

网友AE:
用的很多的

网友AF:
台达的220V变频器就可以的呀。并且价格也相对便宜呀。 只要是220V的变频器基本都可以的。 即可接3相220V也可接单相220V,输出为3相220V呀。
旭迈机电

网友AG:
家用交流220V可以变3相220V的
三菱PLC回收-西门子PLC回收-松下PLC回收-台达PLC回收-欧姆龙台达PLC回收-触摸屏回收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AH:
可以 不过选变频器的额定功率要比负载的额定功率大 大概在2倍吧

网友AI(2012-05-02):
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三相380V的变频器有的是。

网友AJ: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每个人的技术不同 只作参考 也很实用
有你有我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