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楼主(2012-02-02):
请问下 三菱CCLINK 远程I/O站是不是不占用 D寄存器啊?

网友A:
这个俺也不怎么明白

网友B:
占用吧
wananjushi

网友C:
虽然没用到,但照样占用!

网友D:
当然占用…… [upload=1]

网友E:
楼上的为什么说 当然占用?
我认为是不占用的。。。远程IO输入输出 是通过缓冲存储器 刷新软元件链接的 和 寄存器D有什么关系?
远程的模拟量数据 由远程寄存器 刷新软元件链接到PLC 的D寄存器 倒是占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其实是可以用D元件,也可用M元件连接远程IO的,全凭个人的想法。
一般用以下指令:MOV;FROM/TO。

网友G:
远程IO模块不占用,但远程智能模块会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