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解

楼主(2012-02-02):
在CPM1A 的PLC内发现两条指令看不明,请高手指教下
MOV 248 DM100
MOV 249 DM101
其中的 248CH 与 249CH 看不明代表什么 在查看相关的资料后都找不到相关的说明。
注: 在CPM1A 使用手册内 的 I/O单元分配表内找不到 248CH 与249CH 的相关说明。

网友A:
欧姆龙中:不作为外部通道的寄存器可以作为中间寄存器使用,这就是欧姆龙的特点。

网友B:
高速计数器的存储CH,248CH是右四位数,249CH是左四位数

楼主:
哦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