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高分悬赏!!!麻烦问下L7924CV 三极管如何测量好坏。谢谢。

楼主(2012-02-02):
高分悬赏!!!麻烦问下L7924CV 三极管如何测量好坏。谢谢。

网友A:
源极 漏极 控制极 这分明是场效应管,怎么会是三极管啦;三极管是 集电极 基极 发射极 你是要问场效应管的量法还是三极管的量法啊?

网友B:
朋友:L7924是负24V三端稳压管,L7824就是正24V三端稳压管...
下载积分:+2(yumi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C:
2楼正解,光天化日下也敢忽悠
锁螺丝机

网友D:
呵!给力呀!

网友E:
给楼主弄晕了。

网友E:
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测量方法可以百度或谷歌一下。至于L7924也搜索一下啊!

网友F:
牛人呀,L7924稳压管都不知道,呵呵!最基本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G:
稳压管,接线试一下就知道好坏啦

网友H:
二楼正解,九楼的方法简单实用。
threemissyou

网友I:
负24V三端稳压管,单个万用表测不准,接线试一下就知道好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朋友:L7924是负24V三端稳压管,L7824就是正24V三端稳压管...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朋友:L7924是负24V三端稳压管,L7824就是正24V三端稳压管...

正解

网友L:
这是79系列的稳压块,是负电源上用的,这是一个集成块,单凭三个脚测不出稳压块性能的的好坏,性能变差时,输出电压达不到或超过设定值,输出脚只能粗略测一下在电路中有没有击穿(短路)或烧坏(断路),79 78系列三端稳压有03 5 06 09 12 18 24等也有多种封装形式。最好是用插了扩展台的晶体管测示仪来测定,那样可以从屏上直接看出其特性。要想粗略测量时可找一个电路输入至少高于-24V,接入电路后测量,如果制板车间测量(量大)可用插板做一个电路,连上电压表,拿着集成块在孔中一插,看一下电压表即可。
  • 下载积分:+2(yumi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M:
    负24V三端稳压管,单个万用表测不准,接线试一下就知道好坏
    wananjushi

网友M:
    24V三端稳压管,单个万用表测不准,接线试一下就知道好坏
    wananjushi

网友N:
    2楼说的对

网友N:
    应用方法如图
  • 下载积分:+5(21gb)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N:
    输出电流最大只有1.5A,使用时要注意。另外购买时选工业品级的,或军品级。假的太多了。

网友O:
    假的非常多。必须小心

网友P:
给你一个查PDF资料的网站 很全
http://www.alldatashee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