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PLC编程达人编程思路

楼主(2012-02-03):
小弟对于一些简单的编程的程序还是能编编的,但是逻辑关系已复杂的编程程序的话,就基本抓不住顺序,思路比较混乱了,问下各位达人,你们在编写复杂的程序的过程中遵循什么样的编程的思路呢?平时在编程的过程中应该怎么样锻炼自己的思路呢?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我一般把程序分解成多块编写。

网友B:
编程要根据工艺流程来编,在进行程序编辑之前把工艺流程图画出来,再把实现工艺的PLC指令套进去就可以了
不断向前

网友C:
一楼和2楼的结合起来
工艺流程先了解,写出大概的框架,然后再考虑需要加入的一些必要的条件。
新手见解

jxh668

网友D:
大工程程序模块化设计比较好,各模块分别调试,出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E:
先理解流程,再写个框架,然后慢慢补充修改调试

楼主:
谢谢各位分享经验。以上说的都是比较适合西门子吧,模块式的编程,一块块的,分块编程。还有什么好的经验吗?大家都来说说

网友F:
模块化编程是必须的,还有的是能带标签命名的软元件就更加好,修改容易,不怕软元件混乱没有顺序。
我一般的思路就是看工艺的流程来分解程序,然后使用SFC来编程,这个好用,一步步写程序,不怕有冲突,排错容易。我用的是三菱的

QQ:84818626

网友G:
嗯,写得都好,浏览过 工艺 流程 模块 分解调试这些都是必须的,要不就容易乱

网友H:
学好编程唯一的方法就是:编程,编程,再编程!

网友I:
首先深刻了解工艺流程,分块逐步编写。

网友J:
1,做好I/O表2,了解,吃透工艺3,结构化编程

网友K:
尽可能把程序分开多个小功能后结合。。。。易理解调试方便。。。

网友L:
一般初学的可以把程序分解成多块编写,要是高手的可以根据工艺流程,逐步编写

网友M:
编程要根据工艺流程来编,在进行程序编辑之前把工艺流程图画出来,再把实现工艺的PLC指令套进去就可
wananjushi

网友N:
1、首先是有工艺流程图。2、根据工艺确定内存的分配。3、分块编程(命好名)。4、分步调试。5、综合调试

网友M:
大工程程序模块化设计比较好,各模块分别调试,出问题容易解决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