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冲床加压力传感器怎么选!!求救

楼主(2012-02-03):
给冲床加压力传感器50KG左右,只带数显就够了,不接PLC 小弟很菜什么都不懂 求高手救助

网友A:
一般就接个电源线,传感器出来有个常闭点接到机床急停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只是监视压力不远传,加个压力表就行,如果要控制压力或别的地方用到这个压力值,就的加压力传感器或压力开关。你首先弄清你加压力传感器干什么用的。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