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3):
请教高手有红线圈子的这个指令怎样操作,在什么地方,怎么找不到啊,多谢

网友A:
上官自清

级别: 实习会员

访问上官自清的个人主页

网友B:
红框里的是上下两个梯形图的连接点,是一一对应的,是空间不够的一种折中,K0对K0,K1对K1.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aweihua
访问aaweihua的个人主页

网友B:
我刚开始学编程时也搞不清这个问题,后来照着程序在软件里写,哈,原来程序会自动生成,换行时它会出现,不用输入箭头符号

前面这个帖子也提到这个,我复制过来了,呵呵

网友C:
不是指令啊,是接上一排的

网友D:
这个是一排触点多了装不下往第二排排咯 不是指令哒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高手指点,按F9在K几 就是这个效果箭头自动生成

网友E:
真是新手啊

网友F:
楼主  建议写一个 LD X0 LD X1 LD X2 LD X3 LD X4 LD X5 LD X6 LD X7 LD 10 LD X11 LD X12 LD X13 OUT Y0  试试哦

网友G:
这只是一段程序的连接符!

网友H:
乐于好施,互相帮助

网友I:
相当于我们平时在安装电线中,发现线不够长,再找一条线互相接起来

网友J:
一排放不下,放两排就这样了啊

网友K:
会自动生成的。。。。

网友L:
这个是一排触点多了装不下往第二排
wananjushi

网友M:
自动生成二排

网友N:
我晕倒了

网友O:
请教这个指令在什么地方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