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电阻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2-03):
最近做一个检测设备,用光敏电阻来检测产品的LED是否正常工作,请教一下有关光敏电阻的电路,
是不是要做一个放大电路,光敏电阻要接一个三极管的基级,用三级管来做一个开关,那三级管的选型是?
做个类似设备的兄弟给点意见

网友A:
对,只要做一个共发射极的放大电路,三极管可以选用9013或8550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能上传个图就跟好了

网友B:
电路没有自己做过,用过路灯控制用的光敏的器件,白天自己熄灭,晚上自己打开,一个1块多钱,灯具店都有买,买一个拆开仿一下
锁螺丝机

网友A:
具体电路图参数我也没有,不过试一下就可以出来。因为三极管饱和基极电流在10MA以上。用光敏电阻组成分压式共射电路。

楼主:
谢谢chenhui78 ,电路有了

网友C:
自己设计一个吗

网友D:
用光敏开关就行

网友E:
这个 你要想电路稳定点,建议你用393电压比较电路做,可以设置门电压,这样要是当LED灯亮度不够的话也可以检测。电路更简单,几个电阻和一片LM393就搞定了。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建议很好,谢谢

网友F:
只要做一个共发射极的放大电路,三极管可以选用9013或8550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