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步进电机

楼主(2012-02-03):
步进电机出现跑位有哪些原因

网友A:
控制器没设好,或坏了

网友B:
没设好,真的

网友C:
楼主 首先纠正你一个术语错误,步进电机这种现象不叫跑位叫丢步,原因可能是你的联轴器连接松动,相关参数设置。如果是5相十拍步进电机的话5个抽头就是短了一线还是可以正常使用,会出现丢不现象,如果缺两相那就丢步严重了。三相交流的话看负载大小再做讨论。

网友D:
5楼说的不错啊,不过步进电机丢步还有可能是PLC的程序身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步进电机的频率可能与程序中的频率有很小的误差,我在设计中就遇到过。另外如果一直用的很好的话,现在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干忧信号的问题,查一查接地。
绿色的微笑

网友E:
你给的脉冲高了就有失步现象
wananjushi

网友E:
你给的脉冲频率太高了就有失步现象
wananjushi

网友F:
看看脉冲信号

网友G:
正反转切换的太快了,或是设备局部卡,或是惯性太大。

网友H:
我也向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