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画出正反转

楼主(2012-02-03):
怎样用三菱PLC画出正反转,正十分钟反转十分钟,可手动自动梯形图及指令

网友A:
你是说上电后10分钟无限循环,还是一次循环?

网友B:
用电路导一下即可
wananjushi

网友C:
用GX或者FX软件啊!!很简单的

网友D:
是不是循环运动
是 就用三菱编程软件就可以解决 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E:
这个真的很好画,就为了一个正反转 plc完全没必要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