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

楼主(2012-02-03):
请问在三菱PLC中,PID指令中比例参数如何设定,有参考值吗?有的设K5000,有的设K50,如果定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看

网友B:
二楼正解,这个根据系统不同,设置值都不同的

网友C:
这个当然要根据具体的控制要求来确定啊。不可能所有的控制系统都是一样的啊。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