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3):
我在FX1N中开始时用BMOV指令把多个数放进D300开始的n个D元件,同时也放进D7000开始的n个D元件。

后来我用ZRST指令,设置在线通过软元件测试想逐一强制修改为0都不行。目前我没那么多连续为0的D元件区了,又不想格式化PLC把其他参数都清楚掉,而且我是想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按钮方便客户能就清除这部分数据,日后改变工艺时方便重做,请问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些经过BMOV后的D元件吗。(主要是清零)

网友A:
    LD  M0                        BMOV H0 D300 D400    可以吗  传个0进去试试       假设M0是在触摸屏里面的软元件
此命令格式错误,PLC不能接受。

网友B:
单个脉冲传送就行了。。。
整个程序都不能有连续传送的程序存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什么意思?
你是指LD M8000 ……吗?
我是LDP Mn  BMOV……的,不存在低级错误
现在我们是预留了10几套工艺,每套工艺有20行,每行占20多个D元件,一共占7000多个D元件区。
为了出厂试机,自己胡乱在其中设置了很多参数,当然是不符合客户的实际工艺啦。我当初设置了一个按键执行ZRST D600 D7999,但现在实际上却清除不了,而且用编程软件的强制输入也改不了,但D128-D256有好多运行参数已经输入,不想格式化PLC使那部分要重输入,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D  M0                        BMOV H0 D300 D400    可以吗  传个0进去试试       假设M0是在触摸屏里面的软元件

  BMOV H0 D300 K100  昨天写错  今天补上  楼主再试试
还是格式错误
只能是BMOV   Dxx Dnn   Kn

网友A:
K100是D300开始后面的100个D寄存器  自己觉定D的范围咯
错误的格式,Dxx开始的Kn个数传到Dnn开始的Kn个数。看来朋友没看过这个指令啊!

楼主:
格式是要Dxx开始的Kn个数传到Dnn开始的Kn个数。再要用Bmov清零的话要7000多个D元件,可惜一共只有8000个,我已经用了7000多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什么意思?
你是指LD M8000 ……吗?
我是LDP MnBMOV……的,不存在低级错误
现在我们是预留了10几套工艺,每套工艺有20行,每行占20多个D元件,一共占7000多个D元件区。
为了出厂试机,自己胡乱在其中设置了很多参数,当然是不符合客户的实际工艺啦。我当初设置了一个按键执行ZRST D600 D7999,但现在实际上却清除不了,而且用编程软件的强制输入也改不了,但D128-D256有好多运行参数已经输入,不想格式化PLC使那部分要重输入,有什么好办法呢?

你说的都不符合PLC的工作原理,可能有错误的地方。
建议读取全部PLC内存后,清除PLC内存,重新下载。

楼主:
不符合PLC的工作原理?
我说的之中,哪几处有错呢?
我需要有一个全部清除数据键啊,不排除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后,全部工艺参数重设。我能格式化PLC重新入程序,客户那边不行啊。我们的合同是没含源程序提供的。

网友B:
你慢慢折腾吧
果然我提出的是难题。

网友C:
FX1N的PLC啊,有好多指命它都不支持的,大家都没注意么,请你把程序共享 下,没事给你做下
我有书,后面有列出从1S到3U支不支持哪条指令的列表。
就是这里一个清零问题难住。机器现在实验运转正常,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符合PLC的工作原理?
我说的之中,哪几处有错呢?
我需要有一个全部清除数据键啊,不排除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后,全部工艺参数重设。我能格式化PLC重新入程序,客户那边不行啊。我们的合同是没含源程序提供的。

你自己看吧,编译报错
请问你是用哪个软件,哪个版本的?是怎样操作?我的软件上没报出这样的现象啊!

楼主:
我用GX Developer 8.86Q 点“变换(C)”
用GX works2 1.31H 点“变换/编译(C)”

网友B:
GX Works2 V1.77F
哦,是高版本英文版。我没有下载。看来三菱修改BUG的速度比较慢啊!

网友D:
唉。。我拿个试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手上没1N的plc,用2N的plc试了一下。可以用zrst指令复位数据寄存器。
楼主检查下程序是不是寄存器一直被赋值。
你是不是先用BMOV赋值?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用断电保持型寄存器嘛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