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Q系列如何输入累计定时器?

楼主(2012-02-04):
高速的定时器用H 累计定时器用S 可是高速定时器能写到程序,而累计定时器就不会写到程序里面,指令怎么写呢?

QQ:84818626

楼主:
无人用过累计定时器的?

QQ:84818626

楼主:
继续求助

QQ:8481862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人用过累计定时器的?
LZ作为论坛元老,这种东西么翻翻手册就知道了,反复在论坛问,面子没有了。
Q系列高级应用手册第10-19上说明:累积定时器(Q系列编程手册,在高级应用手册是积算定时器)是ST而不是S。
第一步,在PLC参数设定中为累积定时器分配地址:
然后在程序中就可以使用了。
唉,作为论坛老手,历经数年还不知道翻阅手册……
下载积分:+5(rockyhuo) 谢谢版主!!
下载积分:+5(月泽) 这个也是英文的,我列个 ..

楼主:
用了近3年的软件,的确第一次用到积算定时器,都查看过有关定时器的篇章,都没有介绍呢,我的问题都是自己努力去解决后才写的问题的,就差点打电话!!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就是这样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