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PLC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2-02-04):
安装好的软件,创建新工程打不开,提示“已经被其它应用程序打开,指定的是有写保护FD内的程序”,是电脑设置的问题吗,这个软件以前安装使用过,只因电脑重装系统后再安装此程序就打不开了,请教哪位大哥说说,谢谢

网友A:
把属性改一下

网友B:
把属性改一下
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