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求助!!!!

楼主(2012-02-04):
PLC 模拟量输入 压力变送 0-30MPA
提取信号 做显示压力
自己在做个压力设定
还有个压力保压范围 就是设定上限高于设定压力的范围 比如显示是0 压 设定是10压 上限是11压
要求是: 显示压力 小于 压力设定 工作站工作 我应该用什么指令 怎么写啊
就是保压程序 OMROM 的是这样写 三菱的应该怎么写 什么指令??

网友A:
看不懂啊
模拟量的值 放在 d1 ,设定压力的值 放在 d2,d3 显示压力放在d4
sub d1 d2 d4
?????

楼主:
我的意思 是做个保压程序 就是 显示压力小于 设定压力 就输出补压 用什么指令 应该怎么写??

楼主:
是这个意思 就是输不上去 你怎么输上去的啊??

网友B:
下载积分:+5(4325003)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第一次三菱实际操作 ,很多操作都不熟悉。我开始找的是查找指令里面的 小于比较指令 就是输不上去。 十分感谢

网友A:
ld< d1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