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角度的旋转编码器如果倒转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2-02-04):
测角度的旋转编码器如果倒转会出现什么情况,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正转,角度增大。
反转,角度减小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正转A相与B相超前,反转B相与A相超前

网友C:
正转A相与B相超前,反转B相与A相超前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