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黑屏,电源指示灯和运行指示灯有显示,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2-02-04):
本公司有一台设备上的欧姆龙触摸屏,过年回来开工发现黑屏,只有电源和运行指示灯亮,由于不熟悉欧姆龙的触摸屏,所以上来向大家请教,是屏坏了还是其它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人家加密了。

楼主:
应该不是,一直在正常使用,只是过完春节回来才变成这样的

网友B:
可能是背景灯不亮吧,长时间不用可能内部受潮引起的。

网友C:
是否是进入了屏保待机状态,或者背光灯管到寿命了,或者电源电压原因,屏幕进入自我保护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是停机时间太长了(两个星期),怎么处置呢?

网友D:
仔细观察一下吧。。。。触摸有没有反应,,屏幕还有没有非常暗的光或者有图象,再看背景灯电路正常不???就可以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故障了,,或是受PLC控制了。。。
下载积分:+5(bodau) 热心助人

网友E:
一般是背景灯坏掉了,

网友F:
很可能是背光灯管坏了,送修吧。

网友G:
可能是灯管坏了,检测一下触摸键是否管用

网友H:
用手电光看看屏幕有没有显示,有的话更换灯管,没有就换屏

网友I:
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开关电源故障,输出电压不稳定,导致触摸屏黑屏(三菱的GT1050)。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J:
如果是背灯坏了,也就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K:
换个电池看看
Andy

网友L:
估计屏本身的问题~~
工控初学者

网友M:
也可能只是灯管的高压板或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老化吧,

楼主:
只能送修了,谢谢各位热心帮助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