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指令程序求助!!

楼主(2012-02-04):
三菱的第一次循环标志怎么写 ,他有什么意义。
三菱的那种 1S的时钟脉冲怎么写 看了那么多 程序实例 没见到
另外我想做个 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 在触屏上输入数值多少 就移动多少 程序的设计思路 应该是怎么样的。求实例 先谢谢了
书本上学的 实际用起来 还真不是一回事。

网友A:
1.m8002,开机脉冲,即老兄所要求的第一次循环标志
2.用PLSR,PLSY等指令,自己算好电子齿轮。
下载积分:+5(4325003)

网友B:
用PLSR,PLSY等指令,自己算好电子齿轮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楼主:
PLSR 和PLSY 都是什么情况使用 区别是什么

网友C:
PLSR带加减速脉冲PLSY则无
wananjushi

网友D:
楼主你太过心急咯!学习得循序渐进、需要积累、需要耐心。就好比你刚学会四则混合运算,突然要你去理解积分与微分!就很难理解,中间跨度太大!
可以按照.1楼大虾的建议,用PLSR,PLSY等指令,自己算好电子齿轮比,输入需要移动的脉冲数!也可以直接输入你想移动的具体位移量,但前提是你需要事先编制好转换程序将位移量转换为脉冲数!然后程序调用这个数据用作位移,就OK了!

楼主:
是啊 主要是我很快要用 但太多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