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软启动

楼主(2012-02-04):
我公司有一台315KW 的电机,用的是施耐的软启动直接启动,没有旁路,软启动的型号是ATS48C48Q,电机三角型连接, 年前设备改造,电机换355KW的,软启动要换大一个型号,选ATS48C59Q这个型号,在选型号有点迷惑,选型列表写,软启动直接启动只能带250KW的电机,软启动三角形连接可以带315KW 的电机,不知软启动直接启动和软启动三角型连接有什么不同,怕买回来带不能用,谁用过施耐德的软启动,这个型号能不能带355KW 的电机。

网友A:
可以施耐德的公司技术服务处直接咨询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选型手册中要考虑你的负载情况一般重载要大一号我厂用的较多从稳定性考虑多大一号
求助施耐德软启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