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答!!!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楼主(2012-02-04):
已解答!!!

网友A:
是限流阀.

网友B:
多段气压控制吧 带调节阀的是比例增益控制 三通6厘接头是双气压进给压力吧

网友C:
一个限流阀控制三个气缸。

楼主:
就是一个汽缸,还有楼上的,有必要用双气压控制吗?

网友D:
是为了在不同的位置得到不同的速度

网友E:
总的来说 就是让气缸动作的时候 缓慢动作 起一个缓冲的作用。
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知道是否正确。
现公司也有气缸这种接法。费斯托品牌的。

网友F:
为了多段速度控制呵呵
下载积分:+1(lcboy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多段速度?但是气缸前进和后退的位置各只有一个磁性开关检测,弱弱的问下它是如何知道啥时候该减速和加速的呢?

网友G:
同意七楼的看法。应该是起缓冲作用的。

网友H:
接三通的是锁,控制位置的,我们经常用这个

楼主: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或者发点资料给我,谢谢了!!!
已解答!!!

网友I:
多段速+自锁+缓冲

网友J:
就是一个限流阀,调节进气流量的大小来达到控制气缸缓慢的伸缩。

网友K:
安装在气缸上的那个阀上有没有箭头或图形什么的,如果有的话发上来看看。

网友L:
是气缸前进和后退的位置各只有一个磁性开关检测
wananjushi

网友M:
为了多段速度控制,另一种说法是,在运动中卸压减速

网友N:
阀上有型号吗?查一查说明书应该知道

网友O:
有详细点得图吗!

网友P:
正常的气缸就是两个位置,没什么特别的,气缸前后接头加调压阀很正常啊,确保可以调整到最适合的速度。左端有两个气管接头就应该是两种速度控制。或者是气缸的两种行程吧。
你也可以从不同的管口通入压缩空气试一下就知道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Q:
俺没见过,期待高手解决,我只见过刹车的

网友R:
我用过,一条气管接电磁阀,另一条接在像调节阀一样的阀上,记不清了

网友S:
调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T:
有两个三通的小阀,换向先导用的,用于自锁,价格不菲。日本SMC的全新原装的大概800元左右,费斯托的价格不详。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安全装置,防止突然断气气缸松开造成的危险,常用于夹具,货物提升用。

网友U:
多段速控制,先快速再转慢速,我就用过啊

网友V:
带缓冲控制、接近开关检测。的无杆汽缸。

网友W:
模模糊糊懂了那么一丁点丁点了

网友X:
同意24楼 是SMC的 位置锁定用的 三通是用来打开排气的

网友Y:
期待楼主实际操作后告诉结果,以及把型号发上来
朝花夕拾
vic

网友Z:
高精度控制的限流

网友AA:
节流阀这个气缸和别的控制联着吧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