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4):
我安装了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86,在新建是时候总是弹出初始化失败无法创建工程,安装都是正确的就是用不了,请哪位高手帮我一下,谢谢!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A:
安装的时候好像有复选的监控那个不要选择,不是什么东西都安装的,你在重新装看看

楼主:
只看楼主 | 小 中 大   创建新工程失败严格按如下方法操作可解决,只适用于Windows 2000/98/XP 32位操作系统
软件必须是从这里下载的:http://down.ymmfa.com/?id=22 别处下载的不适用此说明!

一,安装包应位于D盘,文件夹名称为“886”
必须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D:\886\ENVMEL\SETUP.EXE
D:\886\Developer\SETUP.EXE
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二,在控制面板里卸掉以前安装的GX Developer

三,进入注册表,删除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如果不懂的,这里有一个执行文件,双击可用  dellmit.rar (1 K) 下载次数:650
如果这步操作影响到三菱的其他软件,把被影响到的软件再次安装就行。

四,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防火墙
这两种软件会影响安装程序的读写文件,先关闭掉最好

五,打开任务管理器,检查有没有一个wowexec.exe的进程,把它结束掉

六,执行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七,执行D:\886\ENVMEL\SETUP.EXE

八,执行D:\886\Developer\SETUP.EXE
这时有3点要注意:
1、要求输入公司和姓名时,用英文或数字
2、序列号570-986818410
3、安装过程所有勾不要打

严格按说明操作可以解决创建新工程失败问题,我已帮上百人QQ远程试验过
注意,一定要“严格”,半个字也不能错。
  • 下载积分:+1(xiaomumu) 真是好人!就是写得再详 ..

网友B:
    进入注册表把gppw及Mitsubishi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C:
    三楼说的对,可以按照上面说的做。只是要扣分

网友D:
    我当初也是差一点点了~还好看了安装说明~

网友E(2012-04-26):
    安装路径文件夹名不是非要像3楼说的“886\...”,只要不是中文就可以,安装过程中保持默认选项,不要再勾选就行。

网友F:
    进入注册表,删除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网友G:
    什么都不要选呀

网友H: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