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5):
Q02H的PLC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加密了现在无法读取,哪位大哥帮帮忙怎么破解。。。有没么办法

网友A:
你在哪里?有需要可solarxian@163.com

网友B:
兄弟,近的话,我可以为你免费。这个用串口监控,数字密码的话就是明码,但是是字母的话 ,就需要运算一下,一样得到密码,ASCII码!
我在苏州园区,大侠你在哪?加我QQ43293175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FX3U 的谁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近的话,我可以为你免费。这个用串口监控,数字密码的话就是明码,但是是字母的话 ,就需要运算一下,一样得到密码,ASCII码!
    这样也行?是不是三菱的PLC都可以这样解密?

网友E:
    加我qq,316467456

网友B:
    引用楼主lxc429390625于2012-02-05 12:16发表的 三菱Q02H加密了怎么破解 :
    Q02H的PLC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加密了现在无法读取,哪位大哥帮帮忙怎么破解。。。有没么办法

    我在温州 你的电脑连接网络,我操作你的电脑远程也可以解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