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米长钢管内孔需测量弯曲度,用什么测量仪?

楼主(2012-02-05):
钢管内孔100一200毫米,内孔内衬橡胶套,己胶接在钢管内,要测量内胶套的弯曲度,请高手提提方案,用什么传感器好。
注意:缸管长6米,只能从两端的孔口进入测量内部橡胶衬套的弯曲度(直线度)

网友A:
以前在玻璃厂干的时候看见他们用过那个垂直度偏差测量仪,就是测量玻璃瓶子瓶颈的弯曲度用的,不知道能不能测量钢管。

网友B:
张见识了

网友C:
有仪器可测,有些仪器还可以直接把结果上传到电脑文件量,船厂就用得最多,特别是路钻井平台
能测内孔吗?能否提供设备型号和生产厂?谢谢

楼主:
能否用激光平形光线从钢管一端打入,从另一端产生的投影图像的变形状态来推算出内孔的弯曲度?
请搞过类似测量的大师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D:
超声波传感器
wananjushi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