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指令怎样编写

楼主(2012-02-05):
请问CJ p20 跳转指令 的母线p20怎么注写

网友A:
GX软件中鼠标定位在母线左侧,直接键盘输入P20 。

网友B:
这个给你看看,里面有例子:

楼主:
2楼的程序打不开也许是我的版本不够 我用的本版是7.0的。8.6的程序装不上系统从新安装也不行,之前是能装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