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将内部脉冲再缩短?

楼主(2012-02-05):
本人新手,目前碰上这么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大侠解答。
就FX2n的内部脉冲用10ms的还是有点慢,能不能通过程序缩短到5ms,2ms,1ms之类的?

楼主:
是不是我写的不够明确啊?
就是要输出1ms或是2ms的时钟脉冲,高速脉冲Y0,Y1都已经用掉了。

网友A:
这个没有弄过,如果换另外带0.5ms定时器的,可能得行吧。

楼主:
这个厂家没有提供,是导师接的活,但是现在厂家提出来水平移动不够快。因为Y0,y1都用来放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了。原来这部分是用10ms脉冲来移动的,一个工件打120个孔完成要7分钟的样子,他还嫌不够快。现在实在想不出有啥办法可以提高放脉冲的速度了。

网友B:
FX2N T246~T249 1MS計時器,晶體管輸出型響應時間0.2MS以下。

网友C:
直接用1MS脉冲串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