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6):
请问在plc程序中有一批数据,在plc关电时需要保存,而在开机时需要恢复(读出)到原来的寄存器中,不用保持型的寄存器,请问这样的程式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欧姆龙PLC试过,在线打开内存全部赋值保存一文件,开机时调用。

网友B:
西门子的用DB块可以实现啊
wananjushi

楼主:
2楼可以讲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C:
实际上 plc的核心也是一块功能比较完善的单片机加上各种外围电路实现的各种功能
首先 要了解plc的核心原理 断电保持 无非有几个方法 第一 比较流行的 eeprom 断电自保持
很多plc都是 在断电之前很短的时间内 先检测 供电点源电压降低到一定水平 然后停止扫描锁存数据 这一些列动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类似于 电脑的 休眠功能
再有一种 是在断电的一瞬间 保持数据 然后通过电池 超级电容等 电保持存储单元 保持相关的
数据 待plc恢复电源再将这些数据复原

总结一句话 要想能够断电恢复 就一定要有 掉电存储的 芯片或者 集成在主芯片中的存储功能

所以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实现的功能是相同的

所以 应用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方法 才是这个问题的根本
每家的plc程序不尽相同 功能多寡有所差异
但是实现你想要的控制功能 是最重要的

我对于一些小的开发项目 就直接使用lg/ls的plc 不管是m区 d区  分清哪个区域是掉电保持的 直接调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