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三菱FX2N系列plc问题

楼主(2012-02-06):
请教各位大师,我有一台FX2Nplc。程序编好以后程序执行输出了,但是,实际输出模块没有输出,(程序无重复输出,已经检查过了。)强制该输出点可以输出,不知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A:
双重输出,禁止输出,输出故障,等等多种原因
不知你是那一种.

网友B:
应该是禁止输出了

网友C:
先看看是什么程序,一般不允许双线圈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