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如何解决三菱顺控程序中出现二重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2-02-06):
走过路过的各位高手们师傅们,为什么我在顺控中应用的是置位、复位指令,还是会有二重线圈的问题呢?如下图

网友A:
应该是信号条件问题,条件满足就输出,

网友B:
一个程序中输出线圈最好是只用一次,其他的用辅助线圈转,比如你右移指令中的Y0到Y7可以用M0到M7代替。再在输出线圈前添加条件触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多多温习双线圈的使用条件就好了

网友D:
一个程序中输出线圈最好是只用一次,其他的用辅助线圈转变
wananjushi

网友E:
你右移位指令中用到Y7輸出,然後又在置位指令中用到Y7,肯定就存在Y7輸出混亂(雙線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