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长期0.05HZ运行?

楼主(2012-02-06):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最低工作频率能否长期在0.05HZ 低速运行 ?

网友A:
矢量型的,容量放大可以试试。一般加减速器

网友B:
比较困难,我用三菱A系列的,很少的负载,4:1传动比,最低才1HZ,再低的容易报障。

QQ:84818626

网友C:
变频器没问题,变频电机也没问题。普通电机就会出现散热问题

网友D:
还是加减速机比较靠谱!

网友E:
不带负载当然可以

楼主:
步进电机低速转矩输出性能怎么样 ?不行就用步进了

网友F:
应该不行的
三菱PLC回收-西门子PLC回收-松下PLC回收-台达PLC回收-欧姆龙台达PLC回收-触摸屏回收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G:
应该不行的
wananjushi

网友H:
尽量不要那样使用,按道理也没必要呀
变频器能否长期0.05HZ运行?
http://ymmfa.com

网友H:
步进电机低速转矩输出性能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G:
变频器没问题,变频电机也没问题。普通电机就会出现散热问题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