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采集大电流

楼主(2012-02-06):
我需要用PLC采集4A-30A的电流,我想问用电流互感器变换然后经AD模块采集行吗,将这么大的电流值用电流互感器能转到4-20MA级别吗?除了使用用AD模块外还有其他什么好方法吗?拜托各位大侠!!!!!!!!

网友A:
电流变送器可以。

楼主:
谢谢你,我看一下

网友B:
我用?A/0(4)-20mA的变送器,送到PLC的AD模块。

网友B:
参考:
http://www.188sx.com/main.asp

网友C:
A/0(4)-20mA的变送器,送到PLC的AD模块
wananjushi

楼主:
AD模块太贵了,老板让自己做个电路,送开关信号,只是检测4-20A的电流存在与否,不用得到具体电流值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B:
过电流继电器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过电流继电器就行

楼主:
现在初步有一个方法,就是经互感器提取主回路电流,然后经整流桥,之后加一个合适的电阻去驱动光耦,从而产生一个开关量给PLC,请多指教

网友E:
不能用电流互感器,用合适电流继电器可以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上的大哥,为什么用互感器不可以?

网友F:
电流互感器要保持导通,不然通断时会产生高压.所以不宜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