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Autocad Elctrical 2012画的图,这个标注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2-02-06):
我希望在 蓝色区域标注以下 电缆的平方 比如 四芯 2.5MM2 该怎么操作?求指教.
还有元件标注的符号 前面总是带一个负 - 的符号 就比如图中的 -M1 -M2 老是要自己一个一个该回来 好麻烦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建议先做好一个单元后,用阵列方式,然后进行修改,这样做法标注改动少。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B:
-号可以设置不显示。。左边项目管理那里点右键,自己找下
不过我个人觉得有-号才比较正规,所以不用理会那个

网友B:
如图:
取消-号
电缆标记1
电缆标记2
下载积分:+5(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C:
同意三楼说法
wananjushi

楼主:
3楼说的 标注 是不是要在报告中生成 不能显示在此页面上吗?
我就想很直观的标注在这张图纸上 下面是我自己弄的 用CAD画图工具画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这个 标记 前面的负 - 知道了 还要谢谢3楼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可以做成你的那个样子的,自己研究下,软件嘛就是要折腾。。
最近在研究EPLAN。 ELECTRICAL不怎么折腾了,呵呵

网友D:
哪里下载2012版本的啊,朋友?我还在用2008的,以前人家给的。谢谢!
这个还真忘记了 就是自己百度来的吧,或是哪里看到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