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S7-200与电脑通信,能读出地址,但读不出PLC型号,请教‘

楼主(2012-02-06):
新买一条S7-200编程线,电脑与CPU通信时能读出地址,但识别不出CPU型号,显示UNKNOW,请教一下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的s7-200版本太低

网友B:
你的s7-200版本太低
wananjushi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CPU 224cn,用中文版试一下,如果用的是CPU 224XP,用英文版试一下,注意要及时更新你的S7-200PLC软件,我以前也遇到类似问题,后来换了软件解决了!

网友D:
关健是你的编程线是不是原装的,还有是USB还是串口的,如果是串口是不是用USB转接口。我的原装线在笔记本上用转接口的也会你说的那种情况。挺无奈的。但还好用只是没有型号而已。

网友E:
地址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