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海泰克触摸屏怎么玩?

楼主(2012-02-07):
型号是PWS700X,已经很老的触摸屏,用ADP3编程软件。问题是怎么不能下载程序,按触摸屏也没有动静,起始那个画面0----5怎么才能选中,按触摸屏没反应。
触摸屏后面的右边有排接线座,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李工:海泰克的触摸屏就是这样子,你找个说明书好好研究一下,我第一次搞也是晕了好长时间!后面的开关位置调一下,按说明来没问题的!

网友B:
好像这个老款只能上传的,要下载不好办,要密码的
另外注意后面的拨码开关位置,

楼主:
关键是现在说明书都不好找了。

网友C:
给你个PWS700X的说明书,里面全有,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D:
海泰克的触摸屏就是这样子,你找个说明书好好研究一下,后面的开关位置调一下,按说明来没问题的
wananjushi

网友E: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