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7):
三菱FX1S PLC中,运用到PID控制指令,设备的最终控制对象是既要有正向动作,又要有负向动作,比如:设定值是100,但控制对象因机械动作,检测的值可能是80,也有可能是120,也就是说不管检测的值是大于设定值,还是小于设定值,PID都要动作,这种情况下,PID的动作方向该如何设定?另外PID指令的输出值按上述情况能否输出正数或者负数?(如果能输出正负数,则更有利于后面程序的编写),麻烦了解这一块的达人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即加热,又制冷?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B:
正负动作理解有误

网友C:
上次我用PID控制水阀也是这样,温度到了就要开,温度低了就要关,这样你选好一个方向,假如是开的方向,用PID来控制开,再用开的常闭来驱动关,注意互锁,这样当PWM脉冲发出时,高电平开,低电平关。和你这个应该差不多

网友D:
总结控制过程变化规律编写模糊化参数,,用模糊控制。。。或用正和负方向的两PID试试看。。。。

网友E: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F:
好像是对PID功能的理解有误,PID是以输入偏差来计算输出值的,偏差增大,输出减小,为反作用,反之则为正作用

网友F:
只要调节对象确定了,那么PID作用的正反作用也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