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控制 正负方向问题。。

楼主(2012-02-07):
FX1S PLC中,运用到PID控制指令,设备的最终控制对象是既要有正向动作,又要有负向动作,比如:设定值是100,但控制对象因机械动作,检测的值可能是80,也有可能是120,也就是说不管检测的值是大于设定值,还是小于设定值,PID都要动作,这种情况下,PID的动作方向该如何设定?另外PID指令的输出值按上述情况能否输出正数或者负数?(如果能输出正负数,则更有利于后面程序的编写),麻烦了解这一块的达人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机械带动说明PID控制没起作用丫,设置多少没关系了 装置不够全把

网友B:
等待大侠

网友C:
你可以尝试写上两段pid控制程序一段大于设定值输出,一段小于设定值输出,不就解决你的正负方向问题了

网友D:
PID輸出可以輸出負值,查看手冊,[S3]+23 輸出下限值設定 -32768~32768 此時[S3]+1=33才有效。

网友E:
自己编写PID程序还实际,自带的指令比较局限。
输出可以有正负的。

QQ:84818626

网友F:
PID輸出可以輸出負值,查看手冊,[S3]+23 輸出下限值設定 -32768~32768 此時[S3]+1=33才有效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