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2-07):
我有一个fx2n-80mr的plc,x15突然就不亮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人工短接试试

楼主:
试了
不行啊
程序没有反应

网友A:
X15灯亮不?
不亮,X15坏了;亮检查程序。

网友B:
输入点坏了

网友C:
内部光电耦合器损坏

网友D:
先确认一下程序能动作不,如能动作的发光管坏了,如果不能点坏了;可以自己试着修理 如果点多就不用这个点了!

楼主:
谢谢各位,点坏了,可是不会修,返厂好了。

网友E:
点坏了就不要么 在程序里改个输入点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