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TP-765触摸屏无法上载程序

楼主(2012-02-07):
信捷TP-765触摸屏无法上载程序和使用USB转换R232连通信都无法联上,单一用R232线插在9针串口可以下载程序到触摸屏,却无法从触摸屏上载程序到电脑。请各位大虾帮助!多谢!

网友A:
保密下载的吗

网友B:
上载不到的

网友C:
如果你下载程序的时候不是选定完全下载的话是上载不了的,下载的时候要点击完整下载(就是2个向下箭头的那个图标)那样才可以上载。

网友D:
如果没勾选完全下载是没办法上载的,我刚用信捷触摸屏的也遇到同样问题。如果是自己编程画面也记得备份程序。这样的触摸屏保密性好
下载时我是使用完全下载按健实现的,为什么使用USB转换R232线无法通信,请教。
下载积分:+1(duoduo) 下载时我都是使用完全下 ..

网友D:
TP系列的触摸屏是用串口下载的,TH系列是usb下载,楼主用usb转232不能通讯,要看看是否要安装驱动程序请联系信捷代理商。我的电脑是自带串口的,没遇到这个问题,不好意思!
多谢!!!

网友E:
TP系列的触摸屏是用串口下载的,TH系列是usb下载,楼主用usb转232不能通讯,要看看是否要安装驱动程序请联系信捷代理商
下载积分:+1(独家记忆)
wananjushi

网友F(2012-11-12):
我只用过460L的

网友G:
USB通信不好是驱动没有装好或端口没有选对。
屏是一般不能上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