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PLC 控制步进电机 示例

楼主(2012-02-07):
我想用PLC 控制步进电机,触摸屏上调整位置 步进电机就按指定的位置移动 求个实例 研究研究 自己无从下手。

网友A:
呵呵,论坛上有! 我也写了一个贴刚开了个头没人响应,暂时就没更新了! 控制步进电机指令很简单 plsy plsr DRVI DRVA 等指令都可以! 如驱动X0 电机转送一圈 首先硬件电路连接 在这里就不说了;设定好驱动器细分 假定800个脉冲一圈
用plsr指令 三菱fx1n plc
LD X0
PLSR K400 K800 K50 Y0
把这个指令写进去 点x0 不放 马达会转一圈停止 呵呵!
当然实际做案子比这个复杂,但要马达转起来按上面的任何指令都可以! 可加我QQ :254951769 MSN :
guaimao123@hotmail.com

网友B:
激光灯OK(有注释).rar

网友B:
不知道对你有用么

网友B:
用途不同编程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楼主:
方式不一样 有个参考 加深下理解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