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结构的动作该用什么指令最方便的完成,求大虾指教

楼主(2012-02-07):
此有输送带A和B很好的衔接在一起,物料一批一批按方向进来,A是视觉传感器,当A检测到不合格物品时,此不合格物品触发B光电时被剔除
请问:如何让B光电准确的剔除A所检测的到不合格物?

楼主:
如下图所示

楼主:
补充:我的看法:正确的为1,错误为0,物品过去时A按顺序记录下物品的状态,然后B触发时按照A的状态作出相应动作,并清除对应的位。这种做法应该可行,但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指令,是三菱的PLC
欢迎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用位左移或右移都可以,假如A检测到不合格的产品了,就触发左移或右移指令移动一位,使那个错误的产品编号为零。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但是B光电如何知道哪个是哪个?为A到B中间的物料数量不是一定的

楼主:
但是B光电如何知道哪个是哪个?因为A到B中间的物料数量不是一定的

网友A:
那就的把所有经过的产品计数了。这样运算太麻烦。

网友B:
用步进指令编程
步进指令具体是指那些?

网友C:
我也在做类似的一个工程,如果流水线的速度稳定;可以考虑用时间 检测到不良品时计时到时间去除不良品。

网友D:
我以前有个工程在一个转盘上检测一个零件的NG,转盘有A~J 12个工位,A上料,D检测,H剔除NG零件,J出料,就是使用位左移指令编程的
不断向前

网友E:
上面三楼的说得好 用位移指令 用寄存器M记忆OK NG的状态 进位溢出就可以了

网友F:
用计数就可以,前提是A与B之间不能人为拿起,不然就不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