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2-07):
要监控十多台设备的状态(缺料.故障.正常)记录缺料故障时间供查询,请教怎么编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方案很多,具体是否考虑成本及方式。
汤

网友B:
最好加一块屏,里面有你要的功能
锁螺丝机

网友C:
屏+plc+检测探头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