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7):
各位家园朋友好,经常上家园浏览,发现不少帖子都会提到PLC,PAC,   DCS ,工控机,数控,机器人等自动化控制系统或设备
有人也经常在帖子里说PLC会淘汰之类的话,我这段时间也经常上《中国工控网》,《控制工程网》,《中华工控网》。在那也
看了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文章同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想就这个问题和大家讨论讨论,鉴于个人的水平说的不妥的地方请大家
指正;
不断向前

楼主:
其实每一样产品都有它的使用范围,即便是像PLC这种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产品也有它的局限性,
不断向前

网友A:
一个行业诋毁另一个行业是常见的,我们做工程的不管他怎么说,好用,稳定,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
锁螺丝机

楼主:
我工作十多年了。以前也修过和看过不少国外和国产的设备,这几年自己也开发了一些设备,PLC在自动化设备中作为控制核心还是比较多,一些测试设备使用工控机比较多,而作为一些市场份额大的通用设备(螺杆空压机,电梯,注塑机)都是使用嵌入式技术开发的专用控制器。说到这里就要说说数控,机器人了,数控的控制系统也是专用控制器,它是为了适用机械加工开发的,像一些加工螺纹,曲面的程序控制器制造商都已经固化在控制器里,不用数控机床制造商自己开发了,机器人也一样,看看目前我国多数数控和机器人制造商的情况你就能明白我们有几家公司的控制技术是完全自主产权,特别是数控高端产品还是被国外控制,低端产品在进行低价格的混乱局面。
  • 下载积分:+1(longkeming)
  • 不断向前

网友B:
    每个事物多有存在的理有

楼主:
    我把我对于这几种控制系统或产品的运用领域说点自己的看法
    DCS是使用在核电,火电等大型项目上的
    PLC的使用范围就很广了,不夸张的说所有的自动化控制都可以使用它,像DCS控制中就经常使用PLC做控制器使用,我知道的福大的DCS项目就是使用欧姆龙PLC做控制器
    PLC可以分成大型,中型,小型,其中大型PLC 就被使用在DCS方面,中型PLC使用在自动化流水线,我以前工作的公司的PCB蚀刻线使用S7-300  8轴磨板机使用三菱A    三合一镀铜线使用欧姆龙CJ1。小型PLC主要使用在小型机台上,像PCB自动投板机使用三菱FX2N   三位转盘机(高周波设备 鞋机)使用三菱FX1S
    我自己这几年使用DVP-EH2开发了几套具有CNC功能的车床,铣床专用机,使用三菱FX2N,FX1S,以及信捷XC-3开发了一些小机器。
    工控机我见过PCB电测机,自行车车架疲劳测试机
    数控主要是机械加工的CNC车床,铣床,加工中心以及类似的机械加工专用机
    机器人主要是在自动焊接(松下机器人),喷涂,码垛,以及磨砂和自动装配
    不断向前

楼主:
    其实网上有关PLC,PAC,   工控机,之间被取代的文章有不少,其中一些文章不乏像2楼说的那样是一个行业诋毁另一个行业的情况,但我们也要看到因为技术的进步以前一种系统或产品独占某个行业情况很难出现。我熟悉的PLC在通讯和网络技术以及多CPU技术的融入后,对于多轴控制已经缩小了和数控的差距,数控和机器人的一些份额将被抢占。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通讯技术,多CPU技术的融入,解决了PLC如数据处理的弱项,PLC功能越来越强大,体积越来越小,在构造上也突破以前的固有形态,出现了板式PLC和一体机。
    至于PAC它是DCS厂商在做DCS项目中做控制器使用,它有强大的功能,价格也昂贵,但目前主要用在大型项目上。在一些大型项目是大型PLC强劲的竞争对手,至于小型机器自动化PLC的性价比优势更大。
    不断向前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呵呵,我只有看的份,没有发表看法的能力

网友D:
    是的,PLC 应该有他自己的应用领域,现在只是在工业设备上用到,我相信在农业也会用到的

楼主:
    我又来补充一下,在一些比大型火电小的离散控制可以使用SCADA+PLC来控制,像污水处理,锅炉集中控制,小型水利监控,小型火电,我以前的公司的PCB镀铜线使用欧姆龙CJ1进行逻辑控制加SCADA进行镀铜的“火牛”进行数据的控制。
    不断向前

网友E:
    PLC 应该有他自己的应用领域,现在只是在工业设备上用到,我相信在农业也会用到的
    wananjushi

网友F:
    各有所长。就看怎么用,用在那里。。。

网友G:
各有所长,看怎么用,用在那里。。。

网友H:
这些东西就看用在哪,怎么用,只要有价值,物有素质就行了

网友I:
在此断言:三年后将有很多工控产品与android有联系!所以,我在努力入门android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又来补充一下,在一些比大型火电小的离散控制可以使用SCADA+PLC来控制,像污水处理,锅炉集中控制,小型水利监控,小型火电,我以前的公司的PCB镀铜线使用欧姆龙CJ1进行逻辑控制加SCADA进行镀铜的“火牛”进行数据的控制。

这个可以使用PAC来代替,只是PAC没有人去开发专用的功能,等到有专用的功能,那时PAC真的很强大,若是能结合安卓系统开发,那时软件硬件的价格会有很大的降幅的。

QQ:84818626

楼主:
14楼的朋友能不能谈一谈安卓系统和工控之间的运用前景和市场
不断向前

楼主(2012-10-28):
今天搜到一篇关于“工控机”的文章,与大家分享
首先,得搞清楚工控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工控机说到底 就是一台常见的电脑,只不过与普通的电脑相比在软硬件上有那么点不一样
硬件上,从一般意义上的电脑硬件上来讲,工控机的硬件配置并不高;还有,由于它是工控机,所以它就需要有与所控制的设备进行连接的接口板卡.这些板卡随设备\用途不同而不同,一般都是设备厂家自己开发的,不具备通用性及互换性.
软件上,从硬件上我们知道了工控机与一般电脑的区别,所以软件上,工控机也有与一般电脑一样的操作系统.然后,再安装适用于工控设备的控制软件.所以,它和一般的电脑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我们安装的应用软件不同而已
了解了以上的区别,要修工控机就不难了.硬件坏了修硬件,系统/软件坏了就修复或重装,就这么简单

工控机和工业电脑,从某些方面来说,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是叫法不同.可能工控机从设备结构来讲其硬件要多些,而工业电脑仅仅只是一台适合于工业用的电脑吧.工控机必须要用到工业电脑.

一般习惯上,我们都把这两者认为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不断向前

楼主:
搜到一篇关于“vb和c++的区别”的文章,与大家分享
(一)简单的说,c语言是面向过程的编程语言,也就是把解决问题的步骤一步一步写下来那种
而VB和C++都是面向对象的,也就是说,用它解决问题需要先把问题中涉及到的对象一个一个的抽象出来,然后再通过设计和调用对象里面的各种操作来解决问题。
这是两种不同的编程思想,但是关联性也很大的。
VB和C++虽然都是面向对象,但是差别也很大,从语法上来讲,C++继承自C,而VB继承自Basic,所以语法上有差异,在功能上呢,VB本身是基于windows窗口界面的,用于编写windows窗口交互的程序。而C++本身是不能编写窗口界面程序的,必须要自己安装一些扩展库,或者用VC,VC是在C++的基础上,增加了微软公司提供的很多扩展库的开发工具。
(二)相同点:都是高级编程语言

不同点:vc擅长于底层处理,同时也因此编写同样功能的程序时vc的工作量一般要比vb高上很多,但是vc的程序执行效率高,生成程序小。

vb是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其语言描述将近事物的实际关系,所以更容易学习,而vc面向过程,每一步的计算你都要完全把握。

vb是容易做windows图形界面的,只要用鼠标画就可以。而纯vc的话要完全用API函数实现,当然vc提供一个叫MFC的东西可以帮助建立windows界面程序,但是由于它仍然没有把无关紧要的代码屏蔽,所以初学时看起来仍然相当复杂。

vc适用于需要效率高的,偏向于计算的,大型的,复杂的,商用的程序。

vb适用于投资小的,功能简单的,自用的程序的设计。

如果不是为了进软件公司之类,的学vb就好。vc随便学学的话,几乎屁用都没有,而要想成为大师级人物则需要非常毅力。
不断向前

网友K:
说的很好

网友L: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看你怎么用,看你会不会用!

网友M:
事物总是在发展,当一种产品完全取代另一种产品的时候,它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目前看来近几十年内PLC是不会在市场上消失的,正像晶体管取代电子管是需要时间的。。。。。。。

楼主:
今天看到“PLC、DCS、FCS三大控制系统的特点和差异”分享给大家。
PLC、DCS、FCS三大控制系统的特点和差异

1 PLC
   (1)从开关量控制发展到顺序控制、运送处理,是从下往上的。
   (2)连续PID控制等多功能,PID在中断站中。
   (3)可用一台PC机为主站,多台同型PLC为从站。
   (4)也可一台PLC为主站,多台同型PLC为从站,构成PLC网络。这比用PC机作主站方便之处是:有用户编程时,不必知道通信协议,只要按说明书格式写就行。
   (5)PLC网格既可作为独立DCS/TDCS,也可作为DCS/TDCS的子系统。
   (6)大系统同DCS/TDCS,如TDC3000、CENTUMCS、WDPFI、MOD300。
   (7)PLC网络如Siemens公司的SINEC—L1、SINEC—H1、S4(错了,去掉)、S5、S6(错了,去掉)、S7等,GE公司的GENET、三菱公司的MELSEC—NET、MELSEC—NET/MINI。
   (8)主要用于工业过程中的顺序控制,新型PLC也兼有闭环控制功能。
   (9)制造商:GOULD(美)、AB(美)、GE(美)、OMRON(日)、MITSUBISHI(日)、Siemens(德)等。
2 DCS或TDCS
   (1)分散控制系统DCS与集散控制系统TDCS是集4C(Communication,Computer,
   Control、CRT)技术于一身的监控技术。
   (2)从上到下的树状拓扑大系统,其中通信(Communication)是关键。
   (3)PID在中断站中,中断站联接计算机与现场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
   (4)是树状拓扑和并行连续的链路结构,也有大量电缆从中继站并行到现场仪器仪表。
   (5)模拟信号,A/D—D/A、带微处理器的混合。
   (6)一台仪表一对线接到I/O,由控制站挂到局域网LAN。
   (7)DCS是控制(工程师站)、操作(操作员站)、现场仪表(现场测控站)的3级结构。
   (8)缺点是成本高,各公司产品不能互换,不能互操作,大DCS系统是各家不同的。
   (9)用于大规模的连续过程控制,如石化等。
   (10)制造商:Bailey(美)、Westinghous(美)、HITACH(日)、LEEDS &
   NORTHRMP(美)、SIEMENS(德)、Foxboro(美)、ABB(瑞士)、Hartmann &
   Braun(德)、Yokogawa(日)、Honewell(美国)、Taylor(美)等。
3 FCS
   (1)基本任务是:本质(本征)安全、危险区域、易变过程、难于对付的非常环境。
   (2)全数字化、智能、多功能取代模拟式单功能仪器、仪表、控制装置。
   (3)用两根线联接分散的现场仪表、控制装置、PID与控制中心,取代每台仪器两根线。
   (4)在总线上PID与仪器、仪表、控制装置都是平等的。
   (5)多变量、多节点、串行、数字通信系统取代单变量、单点、并行、模拟系统。
   (6)是互联的、双向的、开放的取代单向的、封闭的。
   (7)用分散的虚拟控制站取代集中的控制站。
   (8)由现场电脑操纵,还可挂到上位机,接同一总线的上一级计算机。
   (9)局域网,再可与internet相通。
   (10)改变传统的信号标准、通信标准和系统标准入企业管理网。
   (11)制造商:美Honeywell 、Smar 、Fisher— Rosemount、
   AB/Rockwell、Elsag— Bailey 、Foxboro 、Yamatake 、日Yokogawa、欧
   Siemens、 GEC—Alsthom 、Schneider、 proces—Data、 ABB等。
   (12)3类FCS的典型
   1)连续的工艺过程自动控制如石油化工,其中“本安防爆”技术是绝对重要的,典型产品是FF、World
   FIP、Profibus—PA;
   2)分立的工艺动作自动控制如汽车制造机器人、汽车,典型产品是Profibus—DP、CANbus;
   3)多点控制如楼宇自动化,典型产品是LON Work、Profibus—FMS。
     从上述基本要点的描述中,我们是否注意到一点,用于过程控制的三大系统,没有一个是针对电站而开发的,或者说,在他们开发的初期,都并非以电站做系统的首选控制对象。而在这些系统的使用说明中也绝不把电站做为首选适用范围,有的在适用范围中根本就不提电站。现在奇怪的是,这三大控制系统,尤其是DCS、PLC,都在电站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不断向前

楼主:
看完发现美国主要在DCS或TDCS 和FCS ,Siemens好强大,而日本更多在PLC,像松下,基恩士也不错。个人观点,不足请见谅。
不断向前

网友N:
plc主要用在工厂自动化,FA,factory automation如机台设备,物流,水处理等;DCS主要用在过程控制,process control system,像化工钢铁,两者并没有明显的使用领域分界,而是互相有交叠,如在混合控制领域,其既可以选择PLC,或PLC+scada,也可以直接选择DCS。就可选择者的定位和投资考虑。

网友O:
各有所长。就看怎么用,用在那里

网友P(2013-01-25):
菜鸟来听听前辈的见解

网友P: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网友Q:
各有所长

网友R:
我们要好好学习技术,造自己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