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家就能做恒压供水的模拟实验?

楼主(2012-02-07):
我在家时,自己做过温度的PID控制,找了个热得快+西门子224晶体管输出的+固态继电器,自己做实验没有问题。
最近想学学恒压供水的PID实验,现在硬件有CPU224+EM235+变频器+压力传感器,东西是都齐了,具体怎么来做呢?没有水泵啊。大家看想做类似的实验,有没有好的办法模拟一下也行。
模拟出一个场景来,类似于恒压供水,大家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不用压力传感器了
PLC外部 自己给个0~10V可调节的电压信号 试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这怎么试?给模拟输入信号,模拟模块也输出模拟量,现在要想实现一个东西的恒定,想看看PID效果。我给模拟模块5V的模拟量,模拟模块输出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做什么?恒定什么东西呢?
大师们有什么好的实验方法。

网友B:
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就控制压力,做到恒压供水,用电位器做反馈压力信号
锁螺丝机
!!!

网友C:
楼主家里的设备还真够齐全啊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去买一个便宜点的水泵回来啊

网友D:
像楼主那样用压力传感器反馈的方法好,这样精度高,方便PID的自整定!
还有人家不用压力变送器的,用远传压力表的,这个控制压力不稳定的,效果差,但是便宜。

网友E:
变频器。4-20MA信号发生器。一个小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F:
用空气压缩机(小型气泵),气压模拟水压的PID参数,主要看PID各参数的变化对稳压的效果。

网友G: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去买一个便宜点的水泵回来
wananjushi

楼主:
比如程序设定值压力为50Mpa。现场传感器量程是0-100Mpa,输出信号是0-20ma,我动给变频器0-20ma信号代表现场的压力值,变频器频率会自动变化,怎么才能实验出效果来,按道理说这个0-20ma的变化,应该是和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有对应关系的。
我手动给变频器10ma信号,这不就等于现场反馈的压力正好是50Mpa。变频器会停止转动,我给变频器5ma信号,变频器又会转起来,这样怎么才能看出PID的稳定不稳定,好像看不出来啊

网友H:
你的反馈信号没有因为你的输出信号做反应,那当然是很难模拟出来真实的效果,只能看低于设定值就加速,高于设定值就减速,因为PID是要看前两个采样周期的差值来运算。

QQ:84818626

楼主:
低于设定值就加速,高于设定值就减速,是啊,只能看到这个效果了,还是不能完全看出PID的效果,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D:
怎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钻牛角尖了。我设定一个压力值比如50MPa,然后我开机自镇定,自动计算PID值,这样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控制压力一直在50MPa的附近,那么这个效果就是好的,相反效果就是不好。
你手动给它10mA干什么,10mA时一定会是50MPa吗?

楼主:
关键是现在变频器输出频率如何控制压力,只有变频器没有水泵,什么反馈信号给变频器呢?

网友D:
买个氩弧焊机上的冷却水泵,8W功率,很小的,220V电源,应该很便宜。你不是有压力传感器吗?用这个反馈压力给变频器,然后变频器自动调节啊。

楼主:
我们单位有这样的空气压缩机,我把电机接到变频器上,把压力传感器安装到气罐上,然后设定一个压力值,送电然后放气看看PID效果,您看这个设备可以做变频实验吗?